单片机C语言入门教

楼主(2009-08-22):
单片机C语言入门教

网友A:
我是新人,先不学汇编可以吗?

网友B:
可以,但希望你在学完c语言后,再回过头大致看一下汇编指令和寄存器

网友C:
学什么语言都要先把单片机内部结构和特殊功能寄存器先搞清楚,这样不容易出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D:
建议先学汇编,知道单片机内部结构,然后在学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