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表面的铜环

楼主(2009-08-22):
(无正文)

网友A:
铜环是什么?关注中。。。。

楼主:
是用来连接按钮的的,平常的导线都有一层绿色的,而那个铜环没有的

网友B:
solder层上画图形,该处就没有绿油,但是板子做好后会上锡
  要不上锡的话要跟厂商说明

网友C:
单片板只是线在单面走而,与布在哪层没关系,如果你是贴片元件,那就布在元件面,如果是插件的,那就布在底面了。
如果你一面有走线,另一面又有“铜环”,那还能叫单面板?

楼主:
差不多能明白了,是在solder上画图形吧,谢谢各位了!!:handshake

网友B:
solder层是绿油负片层,该层画的图形上没有绿油
  paste层是焊盘层,该层图形就是焊盘

  因此电源板为了加大电流而在走线上涂锡,就可以在走线上的solder层再画一次去除绿油,但是厂商生产出来都是上锡的
  也有在对应走线上的paste层再画一次把走线当成整个焊盘,也能起到走线上锡的效果

  单纯的露铜一般是直接跟厂商说明不上锡

网友D:
vwwj     如果把paste层画到了没有走线或者是敷铜的地方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solder层和paste层如果按你的解释,那差别就是上不上锡了。 而我们的很多PCB板都不是喷锡的工艺。

网友B:
paste层就是焊盘层,画到空白地方就是一个焊盘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7楼的说法
问题是板厂不这么想,不同板厂有不同的理解
后来专门用个文件说明特殊的地方,让板厂自己搞就完了

特殊的地方建议直接跟板厂沟通,用说明文件配说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