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与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22):
想完成TMS320F2812与单片机8051之间的通信。  目的就是单片机可以读取出DSP出来的数据,然后完成相应的运算。

网友A:
可以用HPI口,和方便,8051的总线可以直接连到DSP的HPI总线上。。。。。

2812有HPI口吗???没用过,我是在说54

网友B:
2812有SPI口,没听听说过有HPI口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RS232接口了。。。因为8051没有SPI口

楼主:
楼上那个帅哥。。我是初学者。可以给我讲的细致些吗。。这部分只是对我很重要。我用PROTEL做的图。。这部分连线遇见问题。所以现在很困然。真的很希望得到详细知识。最好是配图的。

网友B:
DSP和单片机在一个电路板上的话 单片机的TXD连接dsp的RXD,单片机的rXD连接dsp的tXD

如果不在一个板子上就的用芯片了,485,232之类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