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的占空比调节

楼主(2009-08-22):
我做单端反激用uc3845调pwm,频率40k,但是占空比怎么也调不大,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4脚的电容用过102,103,472,的都不大.不知道怎样能使占空比更大一些?

网友A:
你先按正常输入电压上电,然后开始将输入电压慢慢降低,看占空比是否有变大的现象.如果匝数太多,那占空比也就下来咯.

楼主:
加上反馈调节之后的最大占空比只有百分治二十左右.达不到百分之四十多.我看资料里说取不同的r ,c,死去时间不同,最大占空比就不一样.现在想让它在40k左右达到百分之四十的最大占空比,但试了几种都达不到.是否知道具体的参数吗?或者有其他办**

网友A:
如果你的占空比能进入连续模式,可能是你的匝比造成的.

楼主:
怎么看是ccm还是dcm?变压器是按断续设计的.副边匝数也增加过,由9——12v升至100v,匝数用过4:68和4:84,增加过16匝副边,电压也没升上去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下边的解释: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网友B(2017-07-26):
哥们,你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