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无法进入main程序

楼主(2009-08-22):
AI, se, BLE, ST, TI
使用合众达的XDS-510USB仿真器,使用CCS2.2在自己搭的2808最小系统上下载程序时:

1.使用TI网站上下载的示例程序,能下载到DSP中,编译的时候有警告: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2.运行后无法进入到.c主程序中,停到汇编的界面,显示红字:

Can't Remove Break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3F8263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我只想少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能够进到主程序就可以。reset cpu、restart可以,go main就halt键激活的状态了。

是不是cmd文件没写好?程序中自带一个.asm程序,错误是不是和这个程序有关。我用2812的时候没有这个文件。

WD_DISABLE        .set        1                ;set to 1 to disable WD, else set to 0

    .ref _c_int00

    .global code_start

***********************************************************************

* Function: codestart section

*

* Description: Branch to code starting point

***********************************************************************

    .sect "codestart"

code_start:

    .if WD_DISABLE == 1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else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end codestart section

***********************************************************************

* Function: wd_disable

*

* Description: Disables the watchdog timer

***********************************************************************

    .if WD_DISABLE == 1

    .text

wd_disable:

    SETC OBJMODE        ;Set OBJMODE for 28x object code

    EALLOW              ;Enable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access

    MOVZ DP, #7029h>>6  ;Set data page for WDCR register

    MOV @7029h, #0068h  ;Set WDDIS bit in WDCR to disable WD

    EDIS                ;Disable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access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end wd_disable

.end

相关下载

网友A:
呵呵,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关注。。。

按运行按钮停止不下来,就是因为没有执行到main程序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
看看咱们一起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环境:
ccs3.1+合众达usb2.0仿真器+ezdsp2808开发板
第一个问题:
不添加rt2800.lib库
编译警告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强制下载会出现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第二个问题:
添加上rt2800.lib库
编译通过
但下载时提示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强制执行的话就会出现停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进到main函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下载的程序中.asm文件删除,加入rts2000.lib库文件。
我问过别人,说两个文件的作用都是定义c程序的入口,自带的不好使吧。还是不是很懂,还要继续学习啊。

不过现在能正常调试了,还是很高兴~

网友A: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现在也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