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的疑问

楼主(2009-08-22):
我曾在一个双层板上看到一个"地"线网络在顶层已经布线了,在底层居然还布了线。这种双层重复布“地”线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

网友A:
地当然是面积越大越好了

网友B:
一个"地"线网络在顶层已经布线了,在底层居然还布了线。这种双层重复布“地”线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不会吧?有些情况可以理解,但要说是双重,不理解!

网友C:
多数情况下,PCB空余面积都应布地,当然也不是绝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D:
这是很正常的做法,双面板某一面的地通常被信号线分割得东一条西一块的,如果在另一面再铺上地,并且在恰当的地方用过孔连起来,基本可以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线网络。有些电路中不同的地需要隔离的,不能乱铺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