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电路设计方面问题

楼主(2009-08-22):
最近在设计一个电路,碰到一个问题。由于设计所使用的高精度AD的输出阻抗高,导致和8051f121的数据传输脉动很大,故想在AD后面叫一个射级跟随器,但射级跟随器的自激问题无法解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自激问题,或者其他搭置电路的方法?

网友A:
AD的输出与8051F121的联接必是传输数字信号,加射随器干什么?

网友B:
是啊  比较奇怪

网友C:
AD输出后,应该是数字信号,加射随是没有道理的。如果AD输出的数字信号过冲过大,可以考虑串电阻在数据线上,电阻一般为22ohm,33ohm。如果你的频率很低可以串100ohm的,看情况而定。有时也可以数据线对地串一个很小的电容,不过这个主要你考虑EMI的。建议先串电阻在示波器上观察一下波形。你也可以把
AD输出的波形贴出来,供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