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搞高速的朋友:接插件的选择

楼主(2009-08-22):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高速通讯板卡,数据输出或者输入是时钟/数据两个信号。时钟我这次设计希望达到1G,用altera的stratix系列芯片驱动,通过true LVDS连接。然后通过PCI-E X4进入PC机。stratix III 数据手册上说能够达到1.6G的收发速度。我想1G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以前用的LVDS都是雷默接插件,如果要设计成这么高的速度的话,用什么接插件啊?考虑是LVDS信号,好像SMA头也不好设计啊?毕竟不好双绞啊。还是不用双绞了,直接用好的线连接即可?信号是在两个并排的机柜的之间通讯,距离不远。信号线可以贵点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次

网友A:
你看一下MOLEX的选型手册,里面有介绍的。

楼主:
看了National的一些关于LVDS的开发板参考,还是用SMA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