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2543

楼主(2009-08-22):
诸位谁用过TLC2543,我把CS接地,EOC悬空,通过延时读转换结果,只用SCK/SDO/SDI三根线可否,请赐!谢谢!!!

网友A(2018-09-01):
为什么700多看的没有一个回复的呢?如果只一个spi设备,CS可以接地,一直选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700多看的没有一个回复的呢?如果只一个spi设备,CS可以接地,一直选中。 ...

妈呀,我这是刨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