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 VBAT接了电池 还要不要用个二极管接VCC?

楼主(2009-08-22):
RTC工作时,电池电流大概1uA以上
用数字表测乱跳,只好用500型表来测
结果为1uA以上,2uA以下,符合资料上讲的1.4uA

然后VCC上电后  电流基本没有了
但还不完全确认
到底还要不要VCC串个二极管接到VBAT??

网友A:
你要给bat充电么?
stm32内部有RTC电源切换开关,接上vcc,rtc就自动由vcc供电了,vcc断开,切换开关才切回vbat

网友B:
用个二极管最保险,呵呵。

楼主:
那么说  就是不用接了

普通电池  充电就不用了
1.4uA也很小了  再说设备也基本上是  24小时有电的  应该好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C:
不需要接二极管,请看STM32的供电方案:

网友D(2015-12-13):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那后备电池(法拉电容)可不可以通过stm32充电呢?

网友E(2016-10-19):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那后备电池(法拉电容)可不可以通过stm32充电呢?

那必须有另外的通道来给法拉电容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