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填充圆

楼主(2009-08-22):
在PCB中怎么样才能把一个空心的圆,填充为实心的呢,是不是不用填充的方法就能画出实心的圆??

网友A:
将线选择粗一点就可以了画出看起来象是实心的了.多画几个同心园也行.

网友B:
先在keepout画一个圆,然后覆铜。ok

网友C:
方法1:用焊盘,将Hole Size 设为0;
方法2:画一空心圆,然后将半径(radius)设为0,将线宽(Width)设为所需要的半径。

网友D:
:lolLS的 你太绝了

网友E:
4楼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