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mware下进不了X系统

楼主(2009-08-22):
我在X系统下改了一下显卡,想改变一下分辨率,**ut后就进不了X系统了,只能显示命令行
在命令行输入startx也进不去,提示没有显示器,怎么才能进去??
提示见图

网友A:
恢复系统快照,或者去拷个好的xorg.conf文件,后者自己手工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系统快照如何操作?我google了一下,没搜到,请详细告知,谢谢

楼主:
我修改了/etc/X11下面的一个.conf文件,终于OK了,建议大家,不要随便更改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