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电话线上取出语音信号?

楼主(2009-08-22):
怎么在电话线上取出语音信号?
电话线的电压很高,但是语音信号只有几百MV和1V多点,怎么取出来啊,我用整流+稳压管的方式,声音很小,并且噪声很大。

网友A:
电容耦合即可,去看看电话机电路。

网友B:
直接电容加音频变压器。可以得很好的波形。

网友C:
耦合去直流,

楼主:
取到的声音效果很差,噪声很大,想要做个100——10kHZ 的带通滤波电路,按照书上说的配置了电阻和电容,不加高通有电流声,加了声音就很小。

网友A:
是你的电路不对,首先要有模拟摘机电路,或者在成品电话终端设备摘机后取信号。

楼主:
先前做的效果不好是因为其他问题,电话线直接耦合的信号很好的

网友D:
想监听?高阻的差分输入放大器就行了。 刚好我都想做一个,晚上听听收音机。

网友E(2015-01-19):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没办法将电话线杂音去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没办法将电话线杂音去除

你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么,要用变压器隔离的,要么是音频输入端,要么是电源端。

网友E:
不是的,我只是把电话线接机后用电容耦合再通过LM385放大输出到喇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取到的声音效果很差,噪声很大,想要做个100——10kHZ 的带通滤波电路,按照书上说的配置了电阻和电容,不 ...

电话的音频是中频,1KHZ--3KHZ而已,加一个带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