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脚接vcc 11脚接GND 14脚芯片

楼主(2009-08-22):
4脚接vcc   11脚接GND  14脚的贴片式芯片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型号?前面的是我画的Protel原理图,有谁可以告诉我的,两个14脚芯片不一样,急!!!谢谢!!!

网友A:
不用看,基本上肯定是个四运放吧?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简单廉价的那一类,比如LM324之流?

楼主:
谢谢呀   我看也差多是的    但是我那两个不一样   你在帮我看看  一个是与传感器的接收端相连, 另一个是它的5脚和6脚接晶振

楼主:
[谢谢你   我看也差不多   我那两个不一样   一个是与传感器的接收端相连   另一个它的5脚和6脚接的是晶振

网友B:
应该是义隆的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具体的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你能再帮我看一下吗?我那两个不一样。

网友C(2013-08-17):
飞凌单片机 FM8PS53

网友D(2014-09-03):
这是台湾的单片机,国产的也有此类封装,有需要联络:QQ;420649048

网友E:
我们松翰的2511的单片机也是4脚VCC,11脚是GND的不知道是你要找的不。我们是免费开发的这个好便宜帮你开发烧录 好就是0.6左右

网友F(2014-12-25):
引用 网友E:
我们松翰的2511的单片机也是4脚VCC,11脚是GND的不知道是你要找的不。我们是免费开发的这个好便宜帮你开发 ...

我的电路上也有两个14脚芯片  不知道型号   我QQ95775754   微信1119697347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E:
我们松翰的2511的单片机也是4脚VCC,11脚是GND的不知道是你要找的不。我们是免费开发的这个好便宜帮你开发 ...

你好!我需要你这款芯片,看到请联系我,18355083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