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亚音频

楼主(2009-08-22):
俺现在写一对讲机软件CPU用的是EM78P568,现在犯难根本不知道数字亚音频是何东东啊,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这个数字亚音频标准是什么啊,跟motorola的对讲机通用的哦

网友A:
亚音频信令分为两种,一种叫亚音频,另一种叫数字亚音频
亚音频信令的英文名称是Continuous Tone Controlled Squelch System,简称为CTCSS,意为连续单音编码静噪系统。它是一种将低于话音频频率的单音频率(67-250.3HZ)附加在音频信号中一起传输的编码识别信令技术,因为其单音频率低于300HZ的话音频率,故称之为亚音频技术
数字亚音频的英文名称(Coutinus Digital Controlled Squelech System)其中文含义是连续数字编码静噪系统,简称为DCS或DTCS。DQT也表示数字亚音频
CTCSS和DCS都是属于国际通用信令标准,都有对应的标准码

网友B:
1995年的《通讯技术》上有,俺还保留了剪纸,改天拍个照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