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不同,芯片的工作电压会不同

楼主(2009-08-22):
在看HT48R09A的芯片资料时,有一点不理解:
工作电压:
fSYS = 4MHz :2.2V – 5.5V
fSYS = 8MHz :3.3V – 5.5V
前面所说的频率,指的是什么频率,工作电压为什么会跟频率有关系

网友A:
一般来说 芯片的低电压是以牺牲芯片的高频率为代价
频率高的话,功耗也大,低电压提供不了足够的功耗
(目前我看到的ATmega----L的最高频率是ATmega----的一半,但是最低电压很低)
低电压==》低功耗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说的有一定道理,谢谢楼上的啊,不过功耗应该还跟电流有关系吧

网友B:
应该是跟功耗有关吧,频率越大功耗越大,对应电压应该也就越大,至于电流,也应该是增加的

网友C:
是不是频率高噪音大,为提高信噪比,提高电压。

网友D:
都错了,MOS栅极是个电容,电压高充电快,所以频率就能高。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