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如何检测电流的?

楼主(2009-08-22):
手上有个鬼子的产品,  驱动电机的。  三组,每组两个MOS管上下臂,中间接三相电机。上臂高低电平控制,下臂PWM控制。  两MOS管中间通过电阻分压接单片机AD口测量电机相线电流。  真没弄明白,测量的是电流不是电压。而且挺准。   如果AD在相线高电平时候测到肯定电源电压,低电平测到0,悬空测到反电动势跟电流关系也不大---电机不是固定的型号。     供电电压也不同的。  但它不同情况下确实可以在同一个设定电流下动作。

网友A:
检测电阻采样,量电压,I=U/R。
采样电阻R小点为好,比如:0.1欧姆1瓦。

网友B:
加采样电阻咯,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的说

网友A:
RSA即為檢測電流用的檢測電阻。
I=U/R,U是檢測電阻上的電壓,R是檢測電阻的阻值。

网友C:
通过采样电阻检测电流(实际采样电压),有何好奇怪的?

网友D(2009-11-01):
应该检测的是MOSFET的管压降已知MOSFET的内阻就可以计算电流了

网友E:
没错,大功率mos管导通电阻都是按毫欧姆算的,而且厂家可以按几毫欧测试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