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214启动代码里 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在哪里被调用

楼主(2009-08-22):
请问一下LPC2214启动代码里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函数在哪里被调用啊??

怎么找不到调用此函数的地方啊??

网友A:
在运行到main函数之前,__main之后被调用。属于系统调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 俺新手上路啊  ^_^  谢谢了!!

楼主:
有两个问题,请教楼上的:

1、听说在启动代码里跳到__main之后还会运行一些其它代码,之后才真正进入到C语言部分的主函数amin(),是这样吗?那 __main 和 amin() 之间的代码是什么啊?

2、是不是我们只负责把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这个函数建立了,具体的调用由系统自动完成啊??

谢谢!!

网友A:
是的,代码具体功能:

1.把目标文件生成映像文件;

2.分析加载地址和执行地址;

3.初始化堆栈,C库,调用main

楼主:
奥,如果想看_main和main之间的代码,运行到_main使用反汇编才行

网友A:
基本可以这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