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选择了“DebugInExFlash”,那startup.s和target.c文件??

楼主(2009-08-22):
我用的是LPC2478,我选择了“DebugInExFlash”,那startup.s和target.c文件,
1.是烧写到片外的,还是片内的Flash里?
2.脱机运行时,运行BOOT Block后,通过异常中段跑去starup.s运行,是这样吗??

网友A:
1.烧到片外;

2.LPC2478不能从片外脱机启动,LPC2470可以。

楼主:
再请问,LPC248不支持片外驱动,是什么意思?

把startup.s烧到片外,通过片内的什么,启动?还是属于片内启动吗?

网友A:
LPC248本身不能直接从片外启动,这是这个芯片的硬件决定的;

startup.s是启动文件,不是启动程序,每个程序都必须包含启动文件;

必须通过片内的启动程序(需要自己写,进行简单的指针跳转就可以),才有可能跳转到片外运行。

楼主:
谢谢,我想问,1.按你说,那启动文件和头文件,有没有烧写到片外的Flash?

              2.片内启动程序,在Boot Block里吗,在ADS里,能看到启动程序吗

网友A:
选择了“DebugInExFlash”时,启动文件和头文件烧写到片外的Flash;

片内启动程序使自己写的,跟Boot Block没有任何关系,启动程序是自己写的一个程序,ADS、KEIL、IAR都可以写。

楼主:
按你的意思,我可不可以这么总结,选择了“DebugInExFlash”时,全部在ADS里能看到的文件(main,startup.s等)烧写到片外的Flash;

这样,不就像是片外启动了吗,那为啥LPC2478不支持片外启动?

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哦,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