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MDK自带的启动代码调试EASYARM2200的时候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09-08-22):
MDK自带的启动代码调试EASYARM2200的时候无法进入中断,郁闷啊!怎么回事啊?肯定有人用MDK的吧,希望你们能告诉我自带的启动代码是怎么修改才能使能IRQ中断的呢?郁闷,启动代码里的CPSR怎么改,一DEBUG都没有用,根本没改过来!

网友A(2009-09-22):
帮你顶,关于MDK中断的启动代码问题我也想问,貌似很多人都不用

网友B:
原有的MDK代码里边只有reset可以用,其他的IRQ等只是在原地死循环,建议参照周工书上的代码把IRQ中断以及FIQ中断还有SWI 后边的内容换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文件如target等基本不用动。我就是这么弄的。然后在以后的使用中建立工程时不要自动添加启动代码,用你更改以后的就行了。

更简单一点的话去下载周工的KEIL工程模板,虽然没有用过,但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