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晶体管的栅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我在一本模拟电路书上看到:
场效应晶体管的直流偏置电路通常分为固定偏置、自给偏置、
分压偏置三种。其中分压偏置电路中的栅极电阻一般阻抗
较大。
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为什么分压偏置电路中的栅极电阻一般阻抗
较大?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以N沟道mos管为例,栅极对地电阻的作用是泄放电荷,但是,场效应管的栅源是绝缘的,也就是输入阻抗为无穷,如果栅极电阻小,就会很大的破坏这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