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自激震荡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2):
是C2引入所导致。

楼主:
仿真没问题,做成实物以后就出现了很大的正弦波,接2V和1k 电阻是为了模拟adc0832输出,请各位热人指点!

网友B:
我想请教楼主,您的电路图怎么贴上去的

楼主:
是c2引入的,本想用c2滤波

楼主:
回4楼:你发表话题时有批量上传,在那里。

楼主:
请问2楼,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仿真时,U1的输出没有内阻,但不可能有这样的实际元件存在,任何运放输出都是有内阻存在的,电容也同样,这就意味着C2上的电压不会跃变。在C2充电过程中,1点电压是从0V开始上升的,通过R2反馈到运放输入,从而构成振荡环节,如果RC取值及运放参数正好在合适的区间就会持续振荡,否则也会是个阻尼振荡。

网友C:
点"高级回复"

网友D:
听高手讲解

网友E:
运放输出不宜直接接电容的,应在输出串个电阻再到电容。

网友F:
运放输出接1个1k左右的电阻后震荡消失,在我的博客中有描述。地址http://www.52embed.com/wordpress/?p=5

网友G:
如果串电阻的话,运放能支持的带宽也下来了

网友H:
呵呵呵呵,没有人认真关心过“相位裕度”这个概念么?

网友I(2009-12-23):
运放直接接容性负载容易自激?

网友J(2010-02-17):
你将V1设计成一个Step信号再试试能不能仿真出接近实际情况的结果。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是为其他电路提供一个电压偏置或基准。解决方法有两个:
1:在R2两端并电容.容量要根据调试来确定
2:减小C2

网友L(2011-05-17):
楼主遇到的问题跟我遇到的一模一样,也是从0832输出后想电流转电压,结果自激震荡了,请问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M(2011-08-14):
难怪我在输出端接104电容无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