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36复位时管脚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8-22):
我让复位管脚一直置低,让它一直保持复位状态,但是这时候发现各个管脚状态高低不定,请问复位状态下各管脚和寄存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A:
寄存器的复位值,在用户手册里已经直接标注出来了。

至于管脚的状态,是不定的。

楼主:
恩,谢谢,是这样,所以刚开始上电的时候会对受控器件产生扰动?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

网友A:
这个目前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