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

楼主(2009-08-22):
最近我做了一个超声波测距板  ,遇到了些问题,我用的是400st的传感器,可做完之后就是测不出距离,用手碰一下接收传感器的引脚显示就会有变化,除此之外就没一直显示零点零几,我检查了所有的器件,传感器也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我实在是没法了,那位好友能帮帮我!急急急!先谢谢了!  下边的是我用到的电路图和一些器件

网友A:
先检查传感器激励是否正确、幅值是否足够,然后用示波器测是否有回波,回波放大是否正确,这是硬件方面的主要测试步骤,测试时最好调整一下软件流程,使之适合测试,排除硬件问题后就是单纯的软件问题了,不过这方面取决于你的编程能力和对硬件工作流程的理解了,要有具体的问题才好给你直接性的指点。

网友B:
如果发射、接收在同一块板子上的话,发射时引起的干扰可能直接从接收端反馈回来,得出的距离为0,这种干扰很难去除,所以你应在发送后稍等一些时间(1~2毫秒)再接收。因此20厘米内的距离是没有办法测出来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赐教

楼主:
多谢二楼的朋友 你说的很对  还有四楼的朋友 我加了延时是1毫秒左右 调整了超声波发射的频率 现在能测出来距离就是误差太大  两米以外的就测不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  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网友A:
最远探测距离由超声波的发射功率决定,你的电路和换能器一旦选定,最远探测距离也就确定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我最后查了一下资料  距离不足时由于超声波的发射功率不够   它得最高驱动电压时40v  我用了10v ,还有一个与我所选的接收芯片有关,我用的是cx10206a的片子,      但现在还是从在一个问题就是测量误差太大,而且距离越远误差就会越大。

网友A:
20106是红外接收片,用于超声波不大合适,应该用运算放大器做信号放大。驱动方面,最好用变压器升压,市场上可以买到40KHz专用变压器的,用的是中周骨架。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帮人做这个东西 老是调不出来
很郁闷啊
很可能就是4楼说的那个问题  可能发射的频率也不好  再调一下试试
这个论坛太好了  这么多热心的大侠

网友A:
发射频率必须严格和超声换能器的谐振频率相同,换能器靠谐振工作的,不谐振时输出功率很低。

网友D(2010-03-24):
振荡频率为40KHz时,传感器处在最佳状态!

网友E:
要想远距离还得改改发送电路,接收电路改为运放,还要加AGC电路。电路很难调试,前级放大的片子很重要

网友E:
楼上所说的等待时间就是探头的盲区时间,不同传感器不同。

网友F(2010-04-24):
我也想做这个超声波测距,很感兴趣!

网友G:
晕,你们怎么不用AT89s52的定时器T2他能输出61HZ-4MHZ的频率这个频率是硬件分频的然后输出放大就OK

网友H(2010-09-30):
9楼正解

网友I(2013-06-14):
学习中啊,最近也在做类似的测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