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特殊状态下的过电流保护问题

楼主(2009-08-22):
在通常情况下,我觉得,最简单的过流保护就是,在电源的负极连接一个小值大功率电阻,其他器件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前段时间我做一个项目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电路都可以这么实现。我的首先产品的电路板上有4个端子,分别是电源正负输出和两个信号输出,要求保证任意两个端子之间短路都会有保护,而电源正极与信号之间短路也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这样一来如果只是在电源负极接一个电阻采样,电源正极与信号短路,就没办法保护了,因此我的办法是直接检测输出电压,可是输出电压在24V上波动非常大,因为输出电压是跟着输入电压走的,虽然这个产品已经交出去了,但是我还是想找一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串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办法处理。
以楼主所叙述的电路,输出正端对信号负端短路,不一定需要保护,因信号输入端电阻很大,短路也不会造成损坏,只要能检测出即可。

网友C:
在正极也加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呀
再用用运放差分到地上来
注意运放是不是轨到轨
不然还有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