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见鬼,4013两个输出同是为1

楼主(2009-08-22):
你说咋回事,难道真的见鬼?
给小用电器做了个电子开关,按一下开按一下关,原来用的是图2电路,工作好好的,改板换成图1后,居然不行,按键后1脚Q端一直为高电压不变,而2脚/Q端才会翻转,也就是说Q与/Q可以同时出现高电平,有可能的事吗?
以为4013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依旧如此,没法了,把图2中的旧电路板上的4013拆下焊到图1电路中,一切正常。靠,两块新的4013是坏件?把涉嫌坏件的4013焊回图2的旧板上,居然一切正常,这就郁闷了~~~

网友A:
因IO闩扣现象被锁闭了,图1驱动电路不好,上电时1脚会被加入高电压,如果1脚的上电速度快于内部逻辑输出的速度就很容易发生闩扣效应,而这样的电路却是必然的。另,图1的开关防抖效果也不如图2。总体来说,图1的设计是不良的,图2才是正确的设计。

楼主:
chunyang大哥,第一个问题,上电慢快之说,图1即使发生闩扣效应,6脚的上电置位电路也起作用,使闩扣效应消除了吧?
另外,图1的消抖不良表现在哪方面?我是觉得图2开关按下时开关触点有大电流容易烧蚀才改成图一那样。

楼主:
上一个4013的内部逻辑图

网友A:
闩扣效应是IO端口的寄生可控硅所致,跟内电路无关,0.1uF的电容量也谈不上触电烧蚀。

楼主:
谢谢chunyang,我把闩扣效应 的概念混了。
找到一篇关于闩扣效应详尽介绍的**:
http://www.semibest.com/userfiles/latch%20up.pdf
我估计图一不是闩扣效应 引起,从上电过程看,1脚电压整个过程都不可能高于14脚VCC的电压,所以不会发生闩扣效应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在上电暂态,只要加在IO口上的外电压高于其内部MOS管输出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闩扣效应,稳态下,只有加在IO口上的外电压高于VCC才会导致,二者其实是等效的。
你可以做个实验证实:断开PIN1与外电路的连接,然后上电,此时再测PIN1的输出。还可以进一步实验,步骤先如前,空载测试后待1脚输出高电平时再与R3带电连接,对比一下吧。

楼主:
故障芯片在客户手中,我这边测试不了,手头自己用的芯片试验没有此现象。明天再跟客户联系试验一下。
有一点不解的是,既然IO上电时电压高于内部MOS管输出电压容易诱发闩扣,那么同理上电时负电源电压加于IO口,比内部MOS管输出的电压更“负”时,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闩扣?图二的PIN1通过电阻接NPN管BE结,是不是也类似图一情况?

网友B:
R1过大,C3可能有漏电,引起SET引脚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
awey所说的情况已排除,实测SET脚上电后接近0V(数字万用表,内阻1M)。如果是该处引起,那么按键时,/Q端也不可能翻转。实测/Q能翻转而Q一直高电平。

网友A:
楼主还是没有理解闩扣效应的本质,负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当然也可能会发生闩扣效应,而正电源供电却输入负压同样也可能会导致,但要注意参考点的比较关系,你说的图2也类似于图1就是在逻辑上的理解错误,二者根本不同。图2中外电路加在1脚的电压比芯片内部的电压建立速度慢、幅值低,这不能理解为更“负”,地才是参考点,注意此时的电场方向。

楼主:
能不能这样理解?把图2中的12V看成参考点0V,原来的GND看成负电源-12V,那么上电时,由于PIN1通过R6和Q3接到-12V,就有可能出现比PIN1内的MOS管输出电压更负。如果CMOS工艺的闩扣效应在正负端具有对称的特征,那么就可以认为图1和图2的本质是相同,只是发生闩扣的方向不同而矣。

网友A:
不能这么理解,寄生可控硅也是有特定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