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微变等效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下图是一个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因为是个P沟道MOS管,
而书上的例子是N沟道MOS管,我有点拿不准。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画该电路的微变等效电路。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请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支招?
没人会吗?

网友A:
如果是P沟道的,图就不对。

楼主:
为什么不对?

楼主:
没人肯指点吗?

网友B:
楼主管子画错了...
小信号等效的话,参考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912-1-3.html

楼主:
谢谢楼上。
怎么画错了,P沟道箭头就是往外指呀!
到底哪儿画错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C:
P沟道漏极应该加负电压啊,你看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