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在调试大功率开关电源的时候用什么当负载的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2):
用“电子负载”最方便,有成品卖的,当然也可以用大功率绕线电阻或水泥电阻甚至灯泡等因陋就简。

网友B:
卤灯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要注意输入电压范围和功率是不是合适

网友C:
用与实际工作时相近的元件。
对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我常用电炉丝,比较便宜,需要多大电阻剪多长。当然,注意炉丝发热量。

楼主:
恩,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D:
大功率负载,电热丝投入最少,再生馈能式电子负载最吸引眼球

网友E:
一般用功率电阻,或者用电路丝。注意要同时使用电表监测电流和电压,因为电阻发热,阻值会变。
另外,还要考虑到实际的负载情况,例如电容、电感等。

网友F:
可以尝试下水泥电阻!

网友G:
一般就水泥电阻,电热丝...    好的用电子负载...

网友H:
在电热丝上再加并一个大功率可调电阻,在某些场合下会更方便调试.

网友I:
俺都用卤灯。

网友C:
用白炽灯(包括卤素灯),如圈圈在7楼所说,阻值会随温度变化,其变化幅度可达十倍,这往往是不允许的。
电炉丝在温度变化时阻值也会变,但变化小得多。

网友J:
正规的做法还是得用电子负载和一大堆大功率电阻,两者都得试,而且还得测试负载跳变的情况

至于灯泡、电炉,并不是正规的做法,业余大致试验下还差不多

网友K:
电子负载比较直观,淘宝上一搜一大堆,俺有个朋友就做这东东的.是单位用的话可以帮忙牵个线.

网友L:
哈哈
空开+电炉丝+大功率mos管+滑动变阻器+风扇
可以微调功率哟
如果要简陋一桶水放点盐就可以了,一样的可以简单的微调

网友M:
上海鹰峰 波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