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经典的限流电路,请指导!谢谢!

楼主(2009-08-22):
上面三极管是一限流电路,限流50mA,请问高手,电阻和三极管的参数该怎样选择,最好给出思路或公式,给小弟学习。下面三极管是单片机控制12V通断,请分析能否实现功能,谢谢!

网友A:
稳压管画错方向了吧?

楼主:
没有啊,是这样画的

网友B:
稳压管的极性画反了。
图中,Q?是否饱和导通,决定了Q1基极的电位,当Q?截止时,Q1通过R39获得基极电流从而导通,R38串联在供电回路中,此时会有压降产生,电流越大压降越高。当R38上的压降高到一定程度,稳压管将导通,此时Q1电路成为一恒流源,不会再因负载的增大而使电流继续增高,其极限电流的计算方法:(稳压管击穿电压-Q1发射结压降0.7V)/R38的阻值。Q1根据该电流选择即可,只是还要注意功率的选择和散热。不过,这个电路的输出是不到12V的,电流越大输出越低,进入恒流态后,同样负载越大输出电压越低,Q1的参数选择要考虑到这种极限状态。此电路仅适合工作电流远小于保护电流的场合,并无多少实用性。
一般电路的过流保护采用自恢复保险即可。

网友C:
4楼回答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D:
你的那个Q?可不能关断输出,Q?导通时,输出有5点几V。

网友E:
这也经典?

网友F:
4楼说的很好

网友B:
7楼说的不错,那个Q?不能关断输出。

网友G:
那个R?选大了。0欧姆就可以。

楼主:
我设计思路的初衷是:当电流小于设定值时,由R39提供Q1的偏置电流,Q1饱和导通,对电流不起控制作用;当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R38上的压降增大,R38上的压降与三极管结压的和接近D7的压降,于是开始限制Q1通过的电流,这样就把电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
   当要关断12V电压时,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Q?集电极导通为低电平,从而导致Q1的C、E极断路处于截止状态。
不知道是否正确?欢迎请高手们拍砖!

网友H:
设计严重不好!
Q1一般用PNP的,器件位置和输出也要反一下,R39不要。

网友I:
这个电路确实不算经典。呵呵

网友J:
把那个稳压管去了吧!

楼主:
各位的回答都不是我期盼的最佳答案,如果说要去掉元件或者不对?请说明原因?同时感谢2楼和4楼,稳压管的方向确实画反了,我已经将电路做了改进,

网友K:
楼主你的稳压管是画反了!

网友K:
建议楼主更新一下!我回复完才见到楼主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