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FEDORA 10更新2次后双系统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09-08-22):
菜鸟请教各位大吓,我的电脑装了XP和FC10,在FC10更新2次后不知道要连显卡驱动程序一起更新,因为每次FC更新后因为稳定问题都会在GRUB引导有新旧2个版本内核的,意思是新的进不了的时候就进旧的,我的更新2次后也就说旧得也被覆盖了,系统启动到GRUB后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昨天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法进入3个引导系统中的一个,苦于手中无安装盘,不知道如何修复.
今天通过
GRUB>rootnovenoverify(hd0,0)
GRUB>chainloader +1
GRUB>makeactive
GRUB>boot
终于可以进入XP了
同时又想保留FC10也可以进入,
现在应该如何做

网友A:
没这么操作过,一般的我会把自动更新关掉,因为自动升级不太好,弄的很乱~
建议还是自己编译内核,或者升级相关的软件~
/etc/grub.conf会有相关的引导语法,你看一下,不想用的直接用“#”号注释掉就可以了~
还一种方法就是用安装光盘修复一下~如果不太熟练,可以先备份下重要资料,以免丢失:shutup:

网友B:
你都查出来如何进win了那离如何进FC也不远了。

继续查查吧。

一星期后查不出来我再说

楼主:
谢谢上面的 大虾,问题已解决,呵呵,没想到去修改启动的磁盘分区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B:
多做几次试验(改改参数,试试)会学到更多东西。

看看出的错误。

以后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