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PE保护线被接成了火线或没有接好.....

楼主(2009-08-22):
请教如何判PE保护线被接成了火线或没有接好.....
    产品上有火线,零线和PE保护线三个线,需要判别
1.如果PE保护线没有接好,产品断电;
2.若PE 保护线接成了火线,产品断电,
PE保护线是接在产品的外壳上的,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去检测啊? 通过取样电阻或类似阻抗的方法已经被专利保护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招吗? 请大家能给点思路啊! 非常感谢!

楼主:
产品断电通过电路来检测后推动类似家用的那种漏电开关动作断电,这部分电路我们有,主要是考虑如何检测到那两种情况的信号,PE线没有接或被接上了火线,不能用取样阻抗的方法,请大家指教,非常的感谢!

网友A:
奥克斯热水器的插头上有这个,买一台研究,哈
不行就让boss买授权啊,哈。。。

网友B:
"通过取样电阻或类似阻抗的方法已经被专利保护了"
你找到这个专利了吗?
象这种很常规的检测手段作为保护权利是很容易找到比这更早的资料来否定的,但这需要耐心,或许是条近路.

网友C:
不让取样,你就雇人

网友D:
管它有没有专利,用就是了,你可以说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啊,只不过跟他想的一样而已。

网友B:
"管它有没有专利,用就是了"
ls恐怕不宜当老板,"自己想出来的"也会输哦
想办法找到比他更早的资料来无效他的专利,这才是正道.
06年俺就碰到一例,花了几天时间,网上找到更早的证据,开庭5分钟,法官就让原告撤诉,告诉他,这样你可以省一半诉讼费,否则开完庭就得承担全部诉讼费.
这主要是专利局闭着眼睛瞎审批造成的后果,明明是一项公共技术,故弄几下玄虚就成了新专利了.

网友E:
实用专利本来就不审查新颖性.
专利局审查是很严格的.我有亲身体会.
当然,要通过无效专利,是很容易的,呵呵.
新颖性审查是最贵的.发明专利比实用专利费用贵就贵在这里.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专利检索,把美'日'欧的专利库翻一遍,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F:
1、PE接火,就造成了单相接地,电流瞬间增大,相地电压减少,电压互感器高压侧保险熔断,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2、PE虚接,接PE的作用 1、消除设备外壳的静电,2、减少外来干扰,从这两方面检测得。。。。

网友A:
“花了几天时间,网上找到更早的证据,”
网上的法院可以采纳吗?不是正规的出版物也可以?是不是tyw下载的那些扫描版的电子书?
但是专利法保护最先申请的,如果原告说是他先申请了怎么办?
要不要证明某项技术或电路是公知的,你的专利是无效的或者怎么样?
不太懂,能否请tyw前辈给讲讲。。。

网友G:
:lol 不管专利,用就是了

网友H:
网上有相位检测器卖

网友I:
这个贴子不错,对我很有用啊。谢谢LZ和LS的各位。

楼主:
非常的谢谢各位的指教!
1、PE接火,就造成了单相接地,电流瞬间增大,相地电压减少,电压互感器高压侧保险熔断,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2、PE虚接,接PE的作用 1、消除设备外壳的静电,2、减少外来干扰,从这两方面检测得。。。。

非常感谢楼上的思路,但是如何取检测啊,能否说的详细点啊

楼主:
相位检测器的原理是什么啊?请指教啊!
各位我公司做的产品是买到国外的,国外的专利比中国的抓的严格的多啊,不能随便用啊,^_^^_^

楼主:
非常的谢谢各位的指教!
1、PE接火,就造成了单相接地,电流瞬间增大,相地电压减少,电压互感器高压侧保险熔断,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可能是三相的L1,接到了PE上的话,就不好检测啊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J:
L1接到PE上就要出人命了。

网友J:
可以用电流传感器来检查。

楼主:
如何实现,能否详细点,多谢

网友J:
PE接成火线很好判断,在PE线上加个电流传感器就可以了。但是PE没接好的话就只能通过电阻测量等等方式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