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向自身串口发数据?

楼主(2009-08-22):
本人要用VB和数据库结合下位机单片机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但是因为硬件原因现在不方便焊板子来调试。要用VB的串口控件来接受串口的数据,在导入数据库和VB里面数据处理。请问大家有什么软件可以虚拟出一个串口,而且能产生数据,使得VB的控件能接受到。
恳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还不如弄条线省事。呵呵

网友B:
直接把串口的发送端和接收端用导线直连

网友C:
最接近实际的做法:
PC上面一般就一个串口(现在一般连一个也没有了),   买一个U口转串口的玩意(如果你的PC上一个串口也没,那就买俩,其中一个当PC串口用), 模拟你的单片机就是了.

网友D:
把主板串口上的2、3脚连起来。

网友E:
有个虚拟串口的软件,可以把TCP转成串口。 也可以虚拟出一对串口,相互收发。

VSPM虚拟串口  http://sites.google.com/site/ziy ... .zip?attredirects=0

楼主:
我是要通过程序来向自身的串口发特定数据,然后调用VB的串口控件来接受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我已经用U转串虚拟出了一个串口,设备中有显示。但是用什么软件能向这个串口发数据然后电脑自己能接收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软件虚拟了串口之后怎么让PC机作为接收端,给自己发数据呢?不会用啊~~~

楼主:
哦,懂了懂了,谢谢大家。感谢~

网友F:
VSPD那个软件很好用的,可以虚出来串口,并使两个串口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