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集总参数电路

楼主(2009-08-22):
“集总参数电路”这个概念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就是不考虑它的分布参数,例如电阻,就把它当作一个比较理想的电阻来看待,而不考虑寄生电感、分布电容等这些分布参数。

网友B:
好象和等效电路、黑箱什么的差不多。

就是只管整体效果的意思。

网友C:
电路原理课本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