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12864液晶屏幕上画曲线?

楼主(2009-08-23):
比如给定方程y=x²,要如何在12864液晶屏幕上画出来?有什么简便方法吗?使用ST7920控制器.

网友A:
规定好x轴和Y轴,然后x值从一定范围变化,求出对应的Y值,显示出来就行了呀。

楼主:
恩,我思路也是这样。只是ST7920控制器控制12864时,屏幕上的点下面两行其实是接在前面两行的右边的,好像需要一定的变换,呵呵

网友A:
可以开一个一样大小的buffer,写数据时写到buffer中,然后再一次更新到LCD中去,你可以参考我blog中显示频谱的例子。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那个程序在哪?到你博客找不到,呵呵

网友B:
ST7920控制器            用来画图好恶心哦。。。

楼主:
那一般用什么来画图呢?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我也正学呢,谢谢呀,好好向大家学了

网友D:
这几天也学着呢,正好.谢谢啊

网友E:
我好想看别人做fft变换的,知不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