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中断能否在掉电发生时往Flash里写数据?

楼主(2009-08-23):
例如,系统掉电时想记住电机的当前位置,能否采用PVD中断能否在掉电发生时往Flash里写数据(只写两个字节就够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能够写入。

网友A:
可以写,只是注意扇区擦除慢,写入挺快的。所以如果写入东西较多或为了更可靠,最好是上电擦除扇区,掉电写入数据。

网友(2011-05-31):
你们能不能给个例程啊。
我用官方的怎么死活不进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