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LPC1100系列产品进行低功耗设计

楼主(2009-08-23):
功耗的应用场合都必须运用掉电模式和深度掉电模式。这些应用中的处理器大多数时间都处在等待处理数据的静止状态。这就要求处理器必须能够快速唤醒,处理完所需数据后再返回静止状态。由于多数情况下这些应用都采用电池供电,因此降低平均电流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要降低平均电流,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数据处理,以减少任务占空比例。M0属于32位处理器,运算速度要比低位宽处理器快很多。
如何配置微控制器功耗运行模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如果电源始终打开,但电源驱动能力有限,微控制器可能会始终处于运行状态。LPC1100可以根据运行需求实时更改运行频率。30 MHz时的LPC1100的额定运行电流为6mA。如果采用低功耗内部振荡器以1 MHz运行,则可降到略大于200uA的水平。
下页图2显示了运算性能对平均电流的影响。图中假定各种处理器有相同的峰值功耗和掉电模式功耗。M0处理器的平均功耗是低位宽处理器的1/2-1/4。使用M0内核的LPC1100峰值电流仅为200uA/MHz。
图2:平均电流
降低平均电流对电池寿命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需要低静止电流和小的任务占空比。LPC1100深度掉电模式耗电量小于300 nA,峰值耗电量为200uA/MHz。图3显示了任务占空比对电池寿命的影响。这些计算是以一枚230mAh钮扣型锂电池为例得出的。图中显示了静止电流对电池寿命的影响以及要使电池寿命超过三年所需的任务占空比。
图中的平均电流是以假定峰值电流为2mA得来的,即LPC1100以10MHz运行。另外,这里已经考虑了由于降低静态电流而延长了的启动时间。如果LPC1100采用深度掉电模式,每200ms的期间内仅运行1ms,则3年的电池使用寿命是可能达到的。

网友A:
LPC1100可以达到这么低的功耗,她主要运用在哪些产品中呢,是不是可以用在像手机,MP3那样的电子产品中,呵呵

网友B:
我感觉应该可以,在微小型化方面应该可以得到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