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8-23):
我最近在做一个直流稳压电源的实验,220(AC)->可调变压器(0-250V可调)->整流桥,调节可调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时发现,变压器二次侧有变化,但是整流之后的半波波形却没有变化,何解?
之后又加上了1M欧的电阻,输出竟然没有波形了,何解?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叙述太混乱。
“变压器二次侧有变化”,如何变化?幅度变了?波形变了?频率变了?
“之后又加上了1M欧的电阻”,与负载串联?并联?串到整流桥之前?
这些不说清楚,谁也无法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可调变压器二次侧有变化”,是指幅值变化,频率不变
加1M欧,1/4W的电阻是串在整流桥之后,当负载用的。
1M欧电阻的位置如图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有变化”,“但是整流之后的半波波形却没有变化”,这是不可能的事。
“加上了1M欧的电阻,输出竟然没有波形了”更是不可能。
估计你联接有误。
可调变压器一般不是像你图中所画的那样,绝大多数是自耦方式工作,与220V交流不隔离。
做这样的实验,特别需要注意示波器外壳与电网以及真实大地隔离。

楼主:
是的,可调变压器是自耦接线方式,而且只有模拟示波器能使用,数字示波器一使用就跳闸。我测了下数字示波器探头上的鳄鱼夹和三相供电中的地线 是相连的,模拟示波器也是一样,为什么数字示波器会跳闸,用模拟的就不会?不懂啊

网友A:
为什么数字示波器会跳闸,用模拟的就不会?

有可能模拟示波器与数字示波器插的不是同一个插座,有可能模拟示波器插头中地线脚变形与电源插座地线未联接,这些只能在现场测量才可以确定。

楼主:
我就在现场,本来是用模拟示波器测的,就是因为看波形效果不好,所以才用数字示波器来测,测几回,跳几回。

楼主:
谢谢版主,我换个普通的变压器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