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 的 STVD

楼主(2009-08-23):
用 ST的STM8S的 开发工具,编译好后没输出烧录文件的大小,问在STVD 中怎么设置可以查看。我试过 OUTPUT 的窗口中点右键没有什么选型与该设置有关。

网友A:
请看.map文件。

网友B:
.map文件是专门解答这类问题的吗?

网友A:
是的,.map文件不但给出了整个项目目标的大小,而且还给出了更加详细的信息,例如变量分配的地址、分配给函数的地址和大小(分别包含代码和数据部分)、各个模块的大小、堆栈的大小和位置,甚至还包括函数调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