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OR FLASH 启动的详细过程

楼主(2009-08-23):
求NOR FLASH 启动的详细过程

楼主:
设成NOR FLASH  ,但很少书介绍它的启动过程,启动过程中,程序做了些什么工作?

网友A:
这个启动过程有什么好讲的呢,和片内的flash区别不大啊

网友B(2012-03-28):
这个,我正在做,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要初始化好,你要使用的烧写数据区器件SD或者其他的,
做好这一步之后,就是对FLASH ID的读取,当读取的ID 和芯片上的数据一样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对,FLASH的擦除函数的编写了,之后就是扇区的空校验要全部是0XFFFF才行
在校验OK之后就是调用 ,FLASH的写数据函数,进行数据的编程。

其实这个核心的部分,之后三个,把这三个步骤做完,之后,后面的就简单了,
第一,就是读函数的编写,要根据DATASHEET的时序图才行
第二,就是写函数的编写,同样是根据DATASHEET才行
第三,擦除函数的编写,按照流程做完,

当然有的芯片在编程的时候,规定了使用校验机制,所以这个流程有的话,就按照流程写下去,
没有的话,就自己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一些算法,做个CHECKSUM函数,这个是外部函数,用于对写进去的数据进行校验,也就是对写的数据是否写进去的进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