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000系列微控制器芯片与MCS-51系列微控制器芯片的异同

楼主(2009-08-23):
LPC2000系列微控制器芯片与MCS-51系列微控制器芯片的异同,除了处理速度要快一些,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优势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查看两种芯片的详细手册,再进行对比,感觉应该各有优劣:)

网友B:
除了处理速度要快一些,LPC2000的功能模块也要多些

网友C:
不是一个档次的
首先就是很基本的一个是8位一个是32位
其他的差异也非常大
具体要参考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