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T46R47实现电动自行车控制时,电机转速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9-08-23):
(无正文)

网友A:
是通过调节PWM波的占空比来调节速吧,我之前控制电机转速时这样控制的,调节占空比,主要是在调节上升沿在整个周期中占得比例,从而调节转速,我想用HT46R47实现的,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是的,只能调节占空比,其输出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A:
嗯,调节电机转速,一般都是调节占空比,不管哪款芯片应该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