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型模/数转换与电阻型模数转换的区别

楼主(2009-08-23):
在中颖公司的SH6xxx 系列单片机中,有采用电容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也有采用电阻
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如果不是AD的话,不管是采用什么性质的方式,最后都需要转化为时间

网友B:
电容型的模/数转换模块的优点是精度比较高,缺点是由于有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原因而
导致了外部信号源内阻不能太大;电阻型的模/数转换模块的优点是输入电容小,缺点就是
限于电阻的匹配,转换的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