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第一次烧写发现被锁!而且无法unlocked

楼主(2009-08-23):
请问该如何unlock呢?

网友A:
可以说芯片基本上废了

楼主:
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个问题呢?跟电路板的设计有关系吗?

网友A:
我遇到的两个原因:
1,你的代码可能没有定义段,比如switch,好多现成的CMd都没有定义,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这样的语句,他可能被编译到密码区。如果是这样重新编译程序,试着找找Switch定义的内容,把它填入password看看运气如何!!
2,有系统例程的汇编,直接烧,这些段是没有定义的,很可能被编译到bootrom,那就不好办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现成的例程直接可以在RAM跑,如果要下载到flash,一定要慎重,CMD一定要自己写,每个段都要定义了才可以!!

网友A:
还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那我这个还能解锁码?

网友A:
你看一下四楼的回复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