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自带Hello例子的Vectors.asm

楼主(2009-08-23):
今天照书运行了它自带的Hello程序。结果Vectors.asm出错了!程序如下:
vectors.asm:

                    .sect".vectors"
                    .ref _c_int00
                    .if(.MNEMONIC)                         //23line
              rsv:
                    B _c_int00
                    NOP
                    .align 8
                    .else
              rsv:
                    goto _c_int00                           //33line
                    NOP
                    .align 8
                    .endif

错误:
          at line 23:[E0004]Absolute,well-defined integer value
                                             expected
              .if(.MNEMONIC)
               at line 33:[E0002]Invalid mnemonic specification
                          goto _c_int00;            branch to C entry point
              at EOF:[E0300]The following symbols are undefined:
              3 Assembly Errors,No Assembly Warnings
              .MNEMONIC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MNEMONIC没有定义?

楼主:
那应该如何定义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关于asm的学习材料,上面的语法很奇怪

楼主:
关于伪指令的部分已经找到了。上面的.MNEMONIC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把这个文件删掉呢?会有影响吗

楼主:
删除了编译也会错误!按照某些书上写的改了编译也有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再检查一下,看是否其他地方是否有错误

楼主:
要是知道我就不来这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