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DSP芯片的I/O脚电压超过3.3V?

楼主(2009-08-23):
TMS320F2812的I/O口电压不能超过3.3V,
防止I/O脚电压超过3.3V一般是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DSP和5V的外设之间怎样连接?

网友A:
可用二极管

楼主:
I/O脚的信号是双向的,二极管行吗?

网友A:
用二极管来箝位,  将二极管的阴极接3.3V, 阳极接IO口  不过二极管有管压降,所以实际上应该是3.3V+管压降,尽量选择管压降小的二极管,保险起见可以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A:
也可以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比如说74CBTD3384

楼主: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