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C3875做的移相全桥问题

楼主(2009-08-23):
我用UC3875做了一个1.5KW的电源,测试次级绕组波形在整个功率传输过程中均存在振荡,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应从哪里进行调试?

网友A:
漏感太大了吧.

楼主:
漏感太大?指的是变压器么?变压器漏感倒没测,不过我想变压器漏感做软开关用,它大点我减少点谐振电感就能补回来.

网友A:
这种波形是在什么负载情况下测得的?
轻载?半载?

楼主:
这几天,一直测试那个电源,电源加1/5负载就这样,再往上加一直就这样.空载不是这样,空载时占空比没有这么大,呵呵.谐振电感我换成了自制的2uH的仍然这样!输出整流二极管是MUR3060耐压和电流值肯定够了,可能开关时间有些长,吸收是471串47欧电阻,我尝试加大吸收电容,最后将串联的2W电阻烧掉了

楼主:
有人说是谐振电感和线路板分布电容产生了谐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知道如何验证.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MUR3060上,这个是600V的管子,换个反向恢复特性比较好的管子.建议你从产生这个波形的原理上入手.

楼主:
哦,好的,看论坛说碳化硅的整流管比较好?有空搞几个试下!
另外初级谐振会不会也影响次级输出波形呢?

网友A:
没必要用碳化硅,你输出电压很高吗?

楼主:
输入220V市电,输出62V25A,不用碳化硅还有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网友A:
满足降额就行,600V是太高了

楼主:
耐压高的整流管子也会影响输出波形吗?

网友A:
看看你的次级整流管.加个并联电容,消振.或者套个磁芯.或者在次级并联个电容.

楼主:
次级整流管每个桥臂上都有51欧和102串联做的RC吸收.我怀疑该波形是由初级引起的,大家说有可能没?

网友A:
你这个波形是哪个地方的?

楼主:
次级绕组的.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我将辅助谐振电感去掉仅开通时震荡一下,波形很好.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