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帖問一下,指令運行速度到底怎么算啊?

楼主(2009-08-23):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时钟周期与指令周期之别,另外,不同指令占用的机器周期也不尽相同

楼主:
请问,现在的ARM指令和thumb2,thumb指令是不是都是一个时钟周期RUN一条指令?

网友B:
现在多数CPU的指令时间的有长有短,不同的CPU,指令执行的时间也不一样,必须看它的手册才能知道具体的指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