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9-08-23):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个同步法?需要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就是让两个电机同时上升或则下降,精度控制在2Mm内

楼主:
望高人指点方法,我现在是用MOSFET管调整速度,根据两个电机的走的圈数之差来调整输出电压,就是调速效果不好。

网友B:
LZ对问题的描述太简单了,“两个电机同时上升或则下降,精度控制在2Mm内”, 你这里指的是位移量,而不是转速差,其中换算关系如何,却没有交代。电机种类,大体性能,控制方式更是不得而知。

叫人如何帮到你呢?

网友B:
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比值,可以用锁相环来做。

楼主:
系统使用的是24V直流电机,标称转速为4000/分,偏差为正负10%。控制方式为脉宽调制。

网友C:
关键是传感器的精度要够,可以考虑采用光栅编码器型传感器。

楼主:
现在用的电机装有一霍尔传感器,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不知到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B:
现在用的电机装有一霍尔传感器,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不知到是否可以做到。
引用 楼主:

转一圈相当于多少位移?

对系统进行基本的简单计算,即可以知道需不需要较高精度的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精度够了,剩下的只是控制结构和方式的问题,只要开环增益足够高,就能达到位置精度的控制指标。

网友D:
那究竟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呀?
或者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E:
2兆米是多大?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改变结构来实现你的目标把。

采用两个马达的方式有太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如果你中间是刚性连接的,估计实现的可能都很渺茫,如果是柔性的话,还是有点可能的,但也与你的实际系统密切相关,别人不知道你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很难帮上什么忙,更别说帮你想方案了。

郑重建议你尽量从结构上想办法解决,其实换个思路可能更容易更方便,不要吊死了。。。

网友:
速度快,你这样做定位太困难了,反馈环节太粗糙,装个几百线的编码器也好多了

网友F:
“有一霍尔传感器”就容易了。

LZ,大家都问你“转一圈相当于多少位移?”,咋不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