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与镍氢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3):
二者端电压不同。

楼主:
恩 单节的电池是这样的
可是 我看它们充的的电池是 锂电池为2节   镍氢为6节
似乎没没电时的电压比较难以区别啊

楼主:
现在我了解到的充电器似乎
可以通过提供检测电压   检测是否有反向二极管来判断区分2种电池
但是 充电电路里的电感电容充放电  会使检测电压下降缓慢
进而导致判断速度慢  不知有没提高判断速度的办法

网友A:
多数锂电池带有保护板,包括防反接、防短路、防过放等,可以利用这些功能检测,但有的锂电池不带保护板,用这类方**损坏锂电池,所以设计充电器严谨的话反而不应该用这样的招,而且镍氢电池也不应串联充电,都应该采用单节充电、个别管理的方法,好的充电器都是这样的,除非是山寨等级的。

网友A:
楼上**为“……方法 会损坏……”

网友B:
有”法“的地方要分开

网友C:
法制 方法 法院 法达 法规 法治 法国 法办 法则 法定 法宝 法官 法案 法西斯 法律顾问 法兰西 法典 法定程序 法定继承人 法制轨道 法制建设 法制教育 效法 沙发

网友C:
奇怪,俺咋整不出一个 * *

网友A:
是“法 会”来着,防轮子的……

网友D:
镍氢电池串联充电很正常.并且每节单独控制,很好管理

网友A:
镍氢电池的容量离散性较大,特别是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串联充电的话,不能使每节电池都达到最佳充电工艺,有的过充,有的则欠充,长期如此,更会加大电池的个体差异。

网友D:
chunyang老大,串充的时候可以单独控制每节电池,就不会导致由于容量离散性较大而导致的一些列问题啊

网友A:
这样电路未必比单节多路式充电简单到哪去啊……

网友E:
蚂蚁,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F:
呵呵,已经闻过则改了

楼主:
呵呵 谢谢 各位高手的指点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 他们那样的充电器所充电的电池 镍氢正极都有反向二极管
给个较大的电压才能检测出电压   不给电压时 由于电容和电感的充放电
电压会慢慢下降  而锂电池因为无反向二极管 检测到得电压则不会下降
在有电池的情况下 只要判断  不给电压时 电压是否下降 就可以判断是镍氢还是锂电

最近网速不行  没上来看下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