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的反应时间与输入电压幅度大小有何种关系?

楼主(2009-08-23):
看LM339的数据手册,发现两个图。
好像比较器的反应时间随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减小(上升沿时)?请问这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没错,过激励时上升时间要短一点。
可以用输入管的米勒电容解释。

楼主:
maychang老师能详细说下米勒电容为什么会在过激励情况下使上升时间短一些吗?

网友A:
实际上,就是一个RC低通电路,输入有个阶跃,输出(不是比较器输出,是RC电路的输出)上升到某个一定值所需要的时间。
显然,输入阶跃越大,输出上升到某个一定值所需要的时间越短。

网友B:
密勒效应,只在倒相器及反相放大器中起作用,如共射电压放大器,反相比例放大,开关驱动等。

过激励,起到的极积作用,是过量电荷的注入或抽出,缩短了开关管的延迟时间,或存贮时间(LM339为又极型电路)